AT指令执行过程求助

楼主:
最近忙着看AT指令,原理是懂了,但是到了具体的指令执行就蒙了,代码太过于强大,很多地方看不懂,比如指令AT+CPBF,执行的代码至少上千行,还涉及N个数据结构,我用的是高通平台,有哪为朋友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共享下,主要讲指令的执行过程的,也可以是具体某个指令的分析,比如应该执行哪些判断,哪些设置,AT的大致处理流程,总之越详细越好,我的邮箱yaiyang001@163.com,如果有相关资料可以发给我,先拜谢了

网友:
at指令上面接PC机,下面接sim卡,要了解at指令如何执行,一般要了解手机与sim卡如何交互,这方面要看iso7816规范

网友:
这个我了解一些,以前做过SIM卡,我说的AT执行是指代码层面的,执行代码看不懂,郁闷了

网友:
同行啊,俺以前也是做sim卡的。

网友A:
我最近正好也做SMS,大家有没有碰到过AT+CMGD不能删除短信的情况?谢谢!

网友:
AT+CMGD=index成功返回ok,错误返回error,错误大多数都是当前位置没有短信。有时,要在发送指令后面加一个延时,有时需要是字符间隔内延时。

网友:
你不看协议如何看懂信令和通道呢,从基础看起吧。

网友:
太没有人气了,本坛中,单日回贴量基本不到10贴啊

我也正想往这门中钻啊

我一次性狂顶,顶到开不了贴为止!

网友: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正好也做SMS,大家有没有碰到过AT+CMGD不能删除短信的情况?谢谢!
碰到过,困扰了许久,郁闷,最后发现,是短信存放位置的问题,读出卡里有一条短信,可是它却不是被存放在位置1,可能是在其他的位置。

网友:
学习一下,算是找到伙伴了,我马上也要弄!

网友:
我也在看WINCE60里面的RIL功能组件,看不懂整个RIL的结构,AT命令也不知道在RIL里面是个这样的执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