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2440如何接市面上买来的液晶屏?我研究了好多天,还是一头雾水,请高手帮帮我

楼主:
现在市面上买来的液晶屏一般有以下信号
HSYNC    //2410有相应引脚
VSYNC    //2410有相应引脚
DOTCLK   //2410有相应引脚
DEN      //2410有相应引脚
AVDD     //模拟电源
VDD      //电源
GND      //接地
R0-R5
G0-G5
B0-B5    //这些是不是直接接到2410的VD[23:0]上?

C1-C6    //按手册上给的方法外接电容就可以了吗?
LED_C    //
LED_A    //背光LED正副极改怎么接?直接接3.3V和GND吗?
CS
SCL
SDI      //这个SPI口的三根线是不是接2410的SPI口?
M        //有的说是VCOM,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啊,怎么接?
RESET    //复位
VGL
VGH      //这两个是什么意思?NOTE上说是 NO USE,真的不用接吗?

如果帮助解答需要DATASHEET,请留下EMAIL,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其他附属问题:
有的LCD卖的时候说带驱动板,请问,驱动板是做什么的?
我用2410接数字屏,还需要驱动板吗?

网友:
附属问题2:
2410有个引脚是LCD_PWREN,请问这个引脚是做什么用的呢
LCD上并没有专门的电源开关啊

网友:
附属问题3:
2410上有个接TFT屏的引脚是LEND(LINE END)
请问这个引脚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