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latform Builder里为什么不能跳到“GO TO Definition 函数名”?

楼主:
在Platform Builder里为什么不能跳到“GO TO Definition 函数名”?
而是弹出这样的窗口,要设置些什么吗?
Browse infomation is not available for this project. Please set the "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field to "Yes" under the project settings dialog box and rebuild your project.

网友A:
如果不能跳转的话,查找一个函数是在哪定义的,那不是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能跳转的话,查找一个函数是在哪定义的,那不是很麻烦?

不行的,不知道为什么,微软这次没有把这个功能加上,如果有就方便多了。

不仅如此,很多关键词,都没有颜色明示。

-------------------------------------不过不要紧,有了source insight 这个软件后,照样行。哈哈,楼主下载一个吧。

网友:
同事也推荐用这个,看来只有用这个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请问如何在Source insight 里关联PB工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