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古怪的套接字问题

楼主:
我在编程中用到套接字,代码如下:
WSADATA  wsaData;
if(  WSAStartup(MAKEWORD(2,0),  &wsaData)
? ?  LOBYTE(wsaData.wVersion)!=  2  )
return;
///创建SOCKET对象
SOCKET  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IPPROTO_TCP  ); //  ppe->p_proto
if(sock  ==  INVALID_SOCKET)
return;

///根据主机名获得IP地址
hostent*  pHostEnt=gethostbyname("www.google.com");
if(pHostEnt==NULL){
TCHAR szBuf[128];
int  m= WSAGetLastError();
wsprintf(szBuf,_T("%s 出错信息 (出错码=%d): %s"),
                  _T("得到"), m,_T("why?"));
MessageBox(szBuf,
        _T ("Error"), MB_ICONINFORMATION ? MB_OK);
return;
}
上面执行正常
但是当把("www.google.com")换成("sports.sina.com.cn/basketball/")时就出错了,出错码是
11001,找不到主机,并且当改为("sports.sina.com.cn//basketball//")是仍出错11001,上面是在evc模拟器上下载网页的程序,但是模拟器可以打开("sports.sina.com.cn/basketball/")这个网页,很古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请哪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gethostbyname是获取主机的信息。

www.google.com是和ip对应的,能找到主机。

sports.sina.com.cn/basketball/对应的是一个页面!!
应该不能通过这个api来获取主机的信息,除非这个api很智能,能
从页面url分析出有效域名来。

不过估计是不行的。

应该说你的做法很古怪。

网友:
谢谢你!
由于我是新手,能不能请教一下你怎样下载一个页面?就像上面sports.sina.com.cn/basketball/
这个页面一样?
谢谢!

网友:
我是在evc的emux86模拟器上试验,想实现下在网页页面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