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品伪驱动的开发

楼主:
我需要实现全屏手写的功能,目前为止得到的方法就是要自己写一个触摸屏的驱动,因为系统本身就有一个touch.dll,所以我其实只是做了一个包装,把touch.dll的函数用GetProcAddress得到后在调用,只是修改了TouchPanelEnable函数,可是编译出来的dll却不能被gwes加载,我已经在注册表中把HARDWARE\DEVICEMAP\TOUCH里面的DriverName改好了,发现重启后gwes进程没有加载我的驱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我用的是visual studio 2008开发的dll

我现在是这样做的,先生成这个驱动mytouch.dll,放到\windows目录下面,用远程注册表编辑器修改
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TOUCH
"DriverName"="mytouch.dll"
重启
发现触摸屏没反应,用远程进程查看器发现gwes进程里面没有加载我的mytouch.dll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这个dll有什么和普通不一样的地方?

我现在的dll导出的函数有:
TouchPanelGetDeviceCaps
TouchPanelEnable
TouchPanelDisable
TouchPanelSetMode
TouchPanelReadCalibrationPoint
TouchPanelReadCalibrationAbort
TouchPanelSetCalibration
TouchPanelCalibrateAPoint
TouchPanelPowerHandler
TouchReset
TouchRegisterWindow
TouchUnregisterWindow
TouchSetValue
TouchGetValue
TouchCreateEvent
TouchGetFocusWnd
TouchGetLastTouchFocusWnd
TouchGetQueuePtr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是根据原来的touch.dll里面的函数进行导出的

网友:
重启
windows中的东西就没了

网友:
不会的,我确定重启后这些东西都还在,我用远程注册表编辑器和远程文件查看器都看过了,重启不影响

网友:
重起后还在
那你是把跟内核做到一起了?

我的触摸屏可以全屏手写

推荐你用汉王的MALANHUA手写软件

网友:
我是需要自己开发全屏手写……
现在就是自己写的dll不能被gwes调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检查注册表,如果你能确定没有被调用的话,那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的注册表项有问题,否则不会不调用。

网友B:
注册表应该没有问题,我现在有两个dll,一个是我自己写的,另一个是从别的地方拿来的,我先把自己的mytouch.dll放在windows目录下面,修改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TOUCH
"DriverName"="mytouch.dll"
重新启动WM,用远程进程查看器发现gwes.exe没有加载我的mytouch.dll
然后我把另一个dll重命名为mytouch.dll,替换我自己那个,再重新启动,这次发现gwes.exe进程空间里面加载了mytouch.dll
这样应该就可以确定注册表设置是正确的
我故意在我自己的dll里面的DllMain增加了一个写入文件的函数,一旦调用就会生成一个文件,可是我发现并没有生成这个文件,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确定gwes.exe没有加载我的dll,因为我自己写的exe调用这个dll是可以生成文件的。
引用 网友A:
检查注册表,如果你能确定没有被调用的话,那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的注册表项有问题,否则不会不调用。

网友:
在你的DLL的ATTACH那里加点信息就知道你的驱动有没有被加载了
看情况你的注册表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那有没有可能是你的DLL输出的函数有问题?我也是猜的

网友:
你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你的驱动没有被加载。

网友:
那么怎么证明呢?我让dll调用时,在dllmain里面生成一个文件,但是这个文件并没有生成,这不能说明没有加载吗?
我自己写的exe来调用这个dll是可以生成这个文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册表应该没有问题,我现在有两个dll,一个是我自己写的,另一个是从别的地方拿来的,我先把自己的mytouch.dll放在windows目录下面,修改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TOUCH
"DriverName"="mytouch.dll"
重新启动WM,用远程进程查看器发现gwes.exe没有加载我的mytouch.dll
然后我把另一个dll重命名为mytouch.dll,替换我自己那个,再重新启动,这次发现gwes.exe进程空间里面加载了mytouch.dll
这样应…

很明显呀,说明你写的dll有问题,无法被gwes.exe识别及加载。
至于什么问题就难说了,没有更多信息,不好判断。

网友:
所以我问究竟gwes加载的dll和一般的dll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这个就是普通的dll,只要加载了,就会生成一个文件,而且我自己写的exe是可以加载这个dll的,现在启动的时候文件没有生成,说明gwes根本就没有加载,或者加载失败?普通dll不能加载吗?就算不符合驱动的接口,但是至少DllMain函数会被调用吧?

网友:
我做了个实验,发现,
我把原来的驱动(存在于ROM),从刷机的ROM中考出来,然后覆盖WINDOWS\下的驱动文件,发现触摸屏就不能用了,
难道只有ROM中的驱动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个实验,发现,
我把原来的驱动(存在于ROM),从刷机的ROM中考出来,然后覆盖WINDOWS\下的驱动文件,发现触摸屏就不能用了,
难道只有ROM中的驱动能用?

有些驱动是这样的。比如PowerButton驱动用新驱动代替windows目录下的老驱动后就不行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其他驱动都可以的。

网友:
也发现驱动没有被加载,在进程的模块中找不到,没覆盖前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