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3c2440开发板带串口驱动的bootloader(用于wince)

楼主:
    我有一个s3c2440的开发板,有sd卡插槽,usb口和调试板(带串口和并口),没以太网卡。但没有说明书,自带的bootloader用不了,打开电源后只有指示灯在亮,按键都没反应,LCD也没任何显示,与PC连上usb和串口后超级终端和dnw没任何反应(无显示),但能从serial port来transmit数据,JTAG能用,我把用PB定制的nboot.eb0文件用JTAG烧进Nand flash的0位置,再把nk.nb0用serialport选transmit到开发板(反正有显示进度条,不知有没有烧进开发板),烧了一两个小时后完了,但开发板打开电源后没任何反应,lcd没显示,按键无反应。又用JTAG把nk.nb0烧进Nand flash 2位置,烧了一天,但还是用不了。
     请教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应该是bootloader的原因,因此求达人能发给我一个有串口驱动(或USB、SD卡驱动)的s3c2440的bootloader,我再把系统镜像烧进去看一看是否可行。
     另外,我这开发板暂时没办法用起来,我想先开发应用程序,请问怎么仿真wince5.0?我在vs2008上用vc++建立智能设备应用程序然后在pocket pc 2003上模拟,但界面是手机界面,可我想得到一般的wince5.0的界面,该怎么办?
     此外,我想在开发板串口上连一个模块,需要同模块传送数据但系统用不了,我该怎么调试这个模块?
     时间比较紧,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我的邮箱:microee163@163.com
    QQ:839356683

网友:
2440用NAND启动,那么需要烧录nboot.nb0,eboot.nb0,然后启动通过串口/usb口/网口下载nk.bin,进行系统镜像烧录。

你烧的东西错了。

一般CE4.2下nboot烧在BLOCK0, eboot烧在BLOCK1。
CE5下nboot烧录在BLOCK0, eboot烧录在BLOCK2。

网友:
你的开发板没有说明书吗,你的许多做法是有问题的。

用JTAG烧录nk文件,这个太夸张了,你没有觉得你烧1,2个小时,甚至烧一天太久了吗?

你需要研究一下说明书,如果有一个人当面指导你一下更好。

网友:
nk.nb0应该 是系统的镜象,不能放在2位置 上,,
你烧错了吧!?

网友:
我烧进厂商提供的loader.bin,打开电源后dnw得到了启动选项:
0=wince by usb
1=wince by sd/mmc
2=loader by usb
3=loader by sd/mmc
我选了0后显示:
wince upgrade
waiting for download
然后点击dnw中usb port中的transmit,但是弹出:can't open usb device,可是我的usb线接的很好,还能来取电,为什么还说连不上?
我设的usb地址为0x30038000

网友:
但我没以太网卡,烧eboot有用吗?是否eboot还有串口或usb口驱动?

网友:
DNW是需要USB驱动的,你没安装吗?

网友:
是s3c2440的bsp包内的那个吗?

网友:
请问usb驱动怎么安装?

网友:
如果是从sd卡启动,是否还要装别的一些东西啊?
我把操作系统镜像nk.bin放到sd卡上,插进插槽,但是仍然启动不了,只有bootloader的界面,没有提示安装进行。
sd卡分别用fat16,fat32格式化过,都不行。

网友:
具体烧什么地方我也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