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hpi接口时,为什么arm跟dsp一握手,arm就死机?

楼主:
我在做hpi接口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在arm的nwait使能后,将dsp的/hrdy经非门转换后连接到nwait,那么数据读写一开始,arm就死机。但是如果此时快速断开nwait后,arm又会恢复过来,而且此时arm发出的片选信号和dsp的/hrdy信号也是好的。
大家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吗?或者有谁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谢谢。我用的arm是s3c2410,dsp是6713。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两三周了,可还是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看两边的时序搭配,另外注意wait信号的含义

网友:
不知上面的问题楼主现在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过是在大量读写数据时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是hpi的hrdy信号一直处于忙状态,导致整个系统处于等待中

网友A:
问题是HPI的HRDY怎么会一直处于忙信号呢,还有我出现这种情况时,HPI的HPIC寄存器的HRDY位也为0回不到1了,试过不用nwait管脚,虽然肯定不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但是也有HPI的HPIC寄存器的HRDY位也为0回不到1的情况,不知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或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dsp的hrdy取反后,连接到arm的nWAIT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HPI的HRDY怎么会一直处于忙信号呢,还有我出现这种情况时,HPI的HPIC寄存器的HRDY位也为0回不到1了,试过不用nwait管脚,虽然肯定不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但是也有HPI的HPIC寄存器的HRDY位也为0回不到1的情况,不知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或是怎么解决的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我也出现了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