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tctrl 中item分类排序的问题

楼主:
比如:我先后插入
44.mpg

如何才能让它们按同类排在一起显示出来呢?像下面效果
44.mpg

网友A:
做个函数来排序,可以先筛选文件类型,把同类的放一起,然后在同类型的文件中按文件名排序

网友:
同意,先排序,再重新插入list。

引用 网友A:
做个函数来排序,可以先筛选文件类型,把同类的放一起,然后在同类型的文件中按文件名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