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C8051F040的外部中断INT0问题

楼主(2008-08-06):
[求救]关于C8051F040的外部中断INT0问题
我目前想使用C8051F040的P3.0作为外部中断脚-INT0,我用示波器已经观察了管脚上的
波形,一切正常,但是始终进不了外部中断服务子程序。我使用了P1口的部分脚作中断
脚,中断是成功的,只要用到P3口就不行,P2口我没有去试,
所以我想请问P3口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还是说C8051F040交叉开关不能使能到P3口?迷惑中……
特别感谢!
示波器
开关
子程序

网友A:
这个具体要看datasheet,看上面的描述
P3的口 是不是复用的啊?

网友B:
要看datasheet哦
看看P3是不是复用的哦, 是的话,就配置成ENT, 按照你用P0的使用方法些,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INT0无法配置到P3.0上,根据数据手册,INT0可以分配到P0.0到P2.6上。

网友D:
好好看看他的PDF 每个端口的定义是什么??
P3口能不能作为中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