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2005 smartphone编程怎么给它加个下拉菜单

楼主(2008-04-29):
VC2005 smartphone编程怎么给它加个下拉菜单
里面有打开、关闭之类的项,选择菜单能进行相应的函数处理。
菜单
smartphone

网友A:
smartphone又不能加控件,又不能直接在资源视图里面添加菜单,还不能添加消息映射,这怎么编程啊?迷茫了。
我以前是用VC6.0的开发WINDOWS上面的程序,现在转在VS2005下开发智能设备程序,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B:
视图怎么不能加,能加的啊,没有问题
代码加
SHCreateMenuBar

网友C:
我在资源视图里添加了一个菜单IDR_MENU1,在里面设置了两个菜单项,把mbi.nToolBarId = IDR_MENU改成了mbi.nToolBarId = IDR_MENU1,编译运行还是不行啊,根本就没有创建出来菜单栏。

网友D:
麻烦你说详细一些
IDR_MENU1这个菜单上有什么东西?
你的这个菜单是在rc文件中增加了。
在rc2中有相关的东西吗?

网友E:
IDR_MENU1上我只简单地加了两个项,1和2并排,在RC文件里有ID_1和ID_2。
在rc2里面有
IDR_MENU SHMENUBAR DISCARDABLE
BEGIN
IDR_MENU1,
1,
I_IMAGENONE, IDM_OK, TBSTATE_ENABLED, TBSTYLE_BUTTON | TBSTYLE_AUTOSIZE,
IDS_OK, 0, NOMENU,
END
我只是把IDR_MENU改成了IDR_MENU1。

网友F: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