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ctl返回的地址问题?初学者,高人指点。

楼主(2008-07-03):
ioctl返回的地址问题?初学者,高人指点。
请问ioctl返回的地址是虚拟地址还是物理地址?
小弟在做dm6446上的resize,用ioctl返回的resize驱动中申请的buffer的地址是在用户空间是不能用的?
大家指教。
ioctl返回的地址问题?初学者,高人指点。
问题
空间
初学者
用户

网友A:
有MMU的系统中,ioctrl返回的就是虚拟地址。无MMU的系统中,返回的是物理地址。
内核中的地址,在用户空间不能直接使用,必须通过类似Linux: mmap(...), WINCE: VirtualAlloc(...) VirtualCopy(...)之类的函数进行映射才行。

网友B:
看来楼上是双料人才呀,^_^
我想知道的是比如arm片内集成的那些外设的驱动,返回的是物理地址还是虚拟地址,我试验过是物理地址,但是还有个问题,给一个32位整型数如何判断是虚拟地址还是物理地址,把这个地址给程序中的变量传递,他下去的时候,os是怎么判断他是虚拟地址还是物理地址的?以前只知道系统内或用虚拟地址或用物理地址(就是实模式和段页模式),但为什么两个可以同时用?

网友C:
ARM的外设也在统一寻址空间内。经过BOOT部分的MMU使能、映射表建立后,操作也是虚拟地址。
如果你发现是物理地址,那么就是你的平台没有MMU,那你跑的是ucLinux?
在一个系统开始设计时,会有虚拟地址起始地址的定义。linux下忘了,wince下从0x80000000开始都是虚拟空间。而物理地址肯定小于这些值的。判断就可以。

网友D:
cpu:dm6446 os:montavista

网友E:
哦,达芬奇的呀,ARM926体系的,带MMU。
那你在什么步骤发现这个“物理地址”的?BOOT部分还是kernel部分?

网友F:
调用驱动写一个demo的时候,从摄像头采集,用resize变换大小,从lcd输出。resize是davinci片内集成的非arm dsp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想问mmu 内存控制器之间的区别?还有就是虚拟地址、物理地址的问题?(详见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