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如何调用dll

楼主:
中心议题:wince下如何调用dll。

Vs2005做了一个智能设备DLL,做完以后,把Lib文件拷贝到调用程序工程TestDll目录下,把DLL文件(.lib and .dll and .h)放到调用程序TestDll的当前目录文件夹下,并且在调用程序的“项目属性”-->“连接器”-->“输入”-->“附加依赖项”中设置好Lib文件的名称。并且将dll工程名对应的头文件在调用程序中引用。

  完成后,调用程序成功编译,且成功连接后,开始启动部署到 ppc2003 emulater,突然发生一个错误,弹出一个对话,  程序不能运行了,对话框显示错误如下:

                                  无法启动程序“%CSIDL_PROGRAM_FILES%\UseDll\TestDll.exe”
                                  发生了通常表示安装被损坏的错误代码(代码0x8007007e).

网上查找原因,说是要把dll和lib放到调用TestDLL.exe的地方,但是实验了几个地方,结果还是老样子,请求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
dll 和 lib 也要是wince下面的才可以,而且要和你的SDK一样. 不能直接使用PC上的dll和lib

使用dll 以及lib 要注意路径问题.  因为你的TestDLL.exe是在模拟器下运行的,所以也要将dll和lib放进模拟器

网友:
LS说的很详细噢!
CE没有相应相对路径的概念,要使用绝对目录

网友:
就是要把dll放到模拟器的
Program Files\UseDll\
目录下

当然了要保证你的exe在没有使用dll的情况就能用了。

网友:
放在相同目录

网友:
模拟器的 program files这个目录找了n久没找到啊 :(
能否具体指点一下?
我安装相关sdk的时候都用的默认安装目录

网友:
哪位老大指点下迷津啊,谢谢

网友:
你的exe放在模拟器下的哪个目录 就是哪个目录啊.  同时你加载dll的时候路径也直接使用 .\\yourdll.dll

网友:
最好用全路径

网友:
你找不到目录?

实在不行可以使用vs2005来deploy你的dll,把deploy目录设的和exe的deploy目录一样就行。

网友:
我在调发短信的功能时,用到sms.h,出现和楼主相似的问题;
在CHS Windows Mobile 6 Classic Emulator模拟器下,把sms.h拷到.exe目录下,还是不行,最后换成在CHS Windows Mobile 6 Professional Emulator模拟器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