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SIM300,GPRS通信

楼主:
我碰到一个比较郁闷的问题,谁给我解决下?这破问题,问都不知道怎么问!
问题:
    用单片机控GPRS,单独控发送还有接收都对,一起发送或者接收的话,就会有问题,能发送,接收不到GPRS回馈的数据!我调试的时候,用电脑串口发AT指令,单片机能接收到GPRS反馈的信息,用单片机发送AT指令给GPRS,让电脑接收,也能收到数据,唯独,让单片机一起发送接收,单片机却发送正确,没有接收,不知道谁能看懂我提的问题,我都郁闷坏了,谢谢,帮想想问题出在哪?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
查一下单片机的收发了,必要时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数据。

网友:
各位大侠,这应该是什么问题呢?我从来没遇到过!有遇到同样情况的吗?

网友:
用单片机发送和接收的时候把PC串口断了看看,要是还不行就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
断了PC串口就停止供电了!不能断啊!程序也没什么东西,就是发送AT命令,查看有没有接收!

网友:
单片机的接收处理程序有问题

网友:
引用楼主 wordess 的帖子:
我碰到一个比较郁闷的问题,谁给我解决下?这破问题,问都不知道怎么问!
问题:
    用单片机控GPRS,单独控发送还有接收都对,一起发送或者接收的话,就会有问题,能发送,接收不到GPRS回馈的数据!我调试的时候,用电脑串口发AT指令,单片机能接收到GPRS反馈的信息,用单片机发送AT指令给GPRS,让电脑接收,也能收到数据,唯独,让单片机一起发送接收,单片机却发送正确,没有接收,不知道谁能看懂我提的问题,我都郁闷坏…

你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先看看对lz的问题理解是否正确:

PC机发送AT命令,GPRS模块的返回信息由单片机接收,可以。
单片机发送AT命令,希望能让单片机接收到GPRS模块返回的相应信息,但是失败,收不到。

这样的话,就盯着单片机的发送程序的最后处理,是不是对UART相关的寄存器有什么被改动了,导致无法响应后续的接收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关注,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由于硬件问题,和USB链接有个USB转串口的片子,是他的问题,当单片机和GPRS模块链接的时候,这个片子,总是把管脚的电压拉高2伏,所以没有办法接收数据,当单片机或者GPRS模块的管脚有和USB转串口的片子连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问题很奇怪,不知道我说明白!呵呵,给各位加分!

网友:
wxh404 告诉我让我把PC串口断了是正解!在此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