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G双缓冲问题,为什么我的图片不能显示呢??

楼主:
int width= dstRc.right-dstRc.left,
                                        heigth = dstRc.top-dstRc.bottom;

                                HDC memDC = CreateCompatibleDC(hdc);//关联两个DC
                                HBITMAP hBitmap = CreateCompatibleBitmap(hdc,width,heigth);//在缓冲中建立BITMAP
                                SelectObject(memDC, hBitmap);

                                pImage-> Draw(memDC,   &dstRc,   NULL);//
                                BitBlt(memDC, 0, 0, width, heigth, hdc, dstRc.left, dstRc.top, SRCCOPY);

                                pImage-> Release();

网友:
没看到双缓冲技术啊!

网友:
如果只是显示一张图片且没有其它操作,是没有必要采用两缓冲技术的。

闪烁,是因为擦除背景的原因,和这个过程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主要我是想点击图片后,不用刷新可以清除之前的图片而显示另一张图片而已,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使用双缓冲是实现了显示,也完成了实时变化的效果(点击之后就变化,不用等返回窗口之后再变化),但是图片的边框会逐渐变粗变白,直至模糊,而且虚拟机占内存大了,使得PC也响应不过来。。。等待高手急救。。

网友A:
引用楼主 menfolk_odon 的帖子:
...
SelectObject(memDC, hBitmap);

pImage-> Draw(memDC,?  &dstRc,?  NULL);//
BitBlt(memDC, 0, 0, width, heigth, hdc, dstRc.left, dstRc.top, SRCCOPY);

pImage-> Release();

  将pImage-> Draw(memDC,   &dstRc,   NULL);改为pImage-> Draw(hdc,   &dstRc,   NULL);

网友:
LS的就是说要直接画在HDC上罗,不用经过双缓冲了,但是还是有这样的现象,我现在是如果用CDC hdc;的话就不会有变白变粗的现象,但是用经过得到的HDC来处理的话,就会变白变粗,后者才有立即变化的效果,而前者没有我要的效果,但是不会变白变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menfolk_odon 的帖子:
...
SelectObject(memDC, hBitmap);

pImage-> Draw(memDC,?? &dstRc,?? NULL);//
BitBlt(memDC, 0, 0, width, heigth, hdc, dstRc.left, dstRc.top, SRCCOPY);

pImage-> Release();

将pImage-> Draw(memDC,?  &dstRc,?  NULL);改为pImage-> Draw(hdc,?  &dstRc,?  NULL);

这里我理解错了,LZ要用双缓冲的话应该改为:

...
SelectObject(memDC, hBitmap);

pImage-> Draw(memDC,   &dstRc,   NULL);//
BitBlt(hdc, 0, 0, width, heigth, memDC, dstRc.left, dstRc.top, SRCCOPY);

pImage-> Rele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