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网卡 上网问题

楼主:
使用wince的网卡,驱动已经开发好了,而且可以ping通,但就是打不开网页。
因为可以ping通,基本上可以认为网卡驱动是好的;
使用的IP地址、MASK、DNS看上去也是正确的,因为笔记本使用此配置是可以上网的;
所以现在怀疑是WINCE网络组件没有配置好,但我看看catalog下面,实在也找不到什么需要配置的,除了catalog-->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communication services and networking-->networking features-->Network Utilities(IpConfig, Ping, Route)需要配置外,还有什么需要加的吗?
很着急啊。

另外,谁有wince版本的QQ或者MSN等软件啊,能传一个给我吗?谢谢啊。

网友:
MSN是PB中就有啊!

QQ没有

网友:
WINCE MSN就是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Applications-End User->Windows Messenger 嘛?

网友:
对,我在模拟器下玩过WINCE的MSN,还不错!

网友:
好,谢谢了。
现在能上网了,但只能上baidu之类的简单网页,上sohu和sina的,显示一半的时候系统忽然会把IE给关闭。。。这是什么问题呢?是内存不够还是组件加的不全?还是什么呢。。。
真是奇怪啊。

网友:
帮顶,我的产品是没有网卡的,噢噢。

网友A:
现在上英文网站没有报任何问题,一上中文网站(简单的不算,如baidu),就会报data abort,指针非法,然后打印一堆寄存器出来,然后IE自动关闭。。
因为我是英文版本的wince,所以怀疑是不是英文版本不支持中文导致的,现在在编译中文版本的wince,如果不行,再把IE6弄上。。。问题真多哦。

网友:
这个很多人遇到过,目前还不知是什么原因,不过可能跟要打开的网站有关,如163肯定是不行的。我猜想可能是这些大型网站上的某些元素WINCE不认识。看看微软有没有这方面的补丁更新。
期待问题的解决……!

*****************************************************************************
功能最全的S3C2440开发板-飞凌TE2440Ⅱ: http://www.witech.com.cn/product/TE-ARM2440-2.html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上英文网站没有报任何问题,一上中文网站(简单的不算,如baidu),就会报data abort,指针非法,然后打印一堆寄存器出来,然后IE自动关闭。。
因为我是英文版本的wince,所以怀疑是不是英文版本不支持中文导致的,现在在编译中文版本的wince,如果不行,再把IE6弄上。。。问题真多哦。

没有吧,估计有些组件没有选上,你问问你的开发板提供商,我以前用开发板上网是可以的。什么校园网我都上上过,不过NK是开发板商人提供的,如果要知道那些家伙选了什么组件,可以看那个工程文件,然后自己照着选。

网友:
自己顶一个先

网友:
我不知道你用那种方式上网,估计设置错误了
比如自己用pppoe拨号,那么只能设置ip,mask,其他必须设置为0.0.0.0。所以如果是的话请把dns设置为0.0.0.0就可以了。

Network Utilities(IpConfig, Ping, Route) 这个其实没有必要,不加也照样可以上网

网友:
如果有使用代理上网另当别论

网友:
经实验,不是语言的问题,加组件也不行……应该是Pocket IE的问题

用IE6就可以了

网友B:
把 PocketPC IE 组件 换成 Internet Explorer 就 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 PocketPC IE 组件 换成 Internet Explorer 就 OK 了

学习了。。。

网友:
一直用IE6,上网没遇到过什么问题:)

看来我还是比较幸运,第一次做的内核就可以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