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DA上开发指纹识别

楼主:
要在一个现场办公的PDA上实现指纹识别功能 ,通过该功能确认使用人的信息。现在没有思路,不知道有谁做过类似的系统,给推荐一款PDA或其他相应的设备以及相关资料。

网友:
这个在笔记本上不都有了吗

网友:
这个识别算法一般是买识别设备的厂家提供的,软件也基本上写好了。

网友A:
原理说起来很简单,无非是指纹采集---图像识别---比较。但是实际做起来就很麻烦了,如果不是准备在这上面大干一场,还是找现成的方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说起来很简单,无非是指纹采集---图像识别---比较。但是实际做起来就很麻烦了,如果不是准备在这上面大干一场,还是找现成的方案吧。

的确如此,你要找一个指纹采集传感器,最好自带高精度AD的,然后是驱动了。你的PDA貌似是mobile的吧,那驱动怎么搞?然后是算法,俺去年在学校干了一下子,有个研究生用NIOS(用C语言开发FPGA)做,唉,效果好差,要几分钟才能识别,效率很低。
楼主如果是DIY的话估计难,现在很多人卖方案的啊。

网友:
东芝的G900是一款带指纹识别的winMobile PDA,在目前的ROM中,该指纹功能就是鸡肋,楼主可以考虑在这个机器上发挥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去找找

网友:
高新的东西,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