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llExecuteEx 打开bat文件一闪

楼主:
= _T("searchlist.bat");          //执行DOS命令
                        TCHAR szAppPath[MAX_PATH] = _T("");
                        SHELLEXECUTEINFO si;
                        wsprintf( szAppPath, _T("%s\\%s"), TCH_PATH, UPGRADE_APP_NAME );
                        ZeroMemory(&si, sizeof(si));
                        //si.cbSize = sizeof(si);
                        //                si.lpVerb = _T("open");
                        //
                        //                si.lpParameters = NULL;
                        //si.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si.nShow = SW_HIDE;

                        si.cbSize = sizeof(SHELLEXECUTEINFO);
                        si.fMask = SEE_MASK_FLAG_NO_UI;
                        si.hwnd = NULL;
                        si.lpVerb = _T("open");
                        si.lpParameters = _T("");
                        si.lpDirectory = NULL;
                        si.nShow = SW_HIDE;
                        si.hInstApp = NULL;
                        si.lpFile =  szAppPath;

                        ShellExecuteEx(&si);

在调试的时候不会出来一闪的情况啊,就是使用Ctrl+F5 都不会出现那个执行对话框一闪的情况。 而当单独运行时就会有一闪情况

网友:
一闪不是很正常的么,打开bat文件都会出现cmd对话框,至于调试的时候不闪,调试的时候默认路径和实际程序运行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也许根本就没有运行bat文件.

网友:
我就是不想让他出现这个对话框。

网友:
启动的时候,uCmdShow参数使用SW_HIDE,这样就不会再出现dos-cmd窗口

网友:
没有这个参数吧 而 si.nShow = SW_HIDE;

...........

网友:
pc上执行bat好象也会闪

网友A:
大猩猩了!!!!!!!! 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猩猩了!!!!!!!! 哇哈哈

恭喜lz成大猩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