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研华工控机上安装不上VXWORKS,急啊!

楼主:
 用户要求在研华 工控机上跑VXWORKS, 工控机配置如下:研华AMIB 742 主板,865心片组,INTEL PRO100 网卡,DDR400 内存,40G IDE硬盘,

我安装了Tornado 2.2,拷贝了pcPentium的bsp,修改了CONFIG.H, 里的一段,
fei(0,0)host:vxWorks h=192.168.0.125 e=192.168.0.129 u=target pw=pass f=0x08 tn=VxTarget

,然后在工控机上用PQ分了1个100M FAT 的空间(没有软区),激活了,然后在Tornado里面生成了BOOTROM.BIN,用优盘拷贝到工控机C盘里,包括MKBOOT.BAT 等文件,最后执行 MKBOOT C: BOOTROOM.BIN ,然后查看C盘下,生成了BOOTROM.SYS文件,然后重新启动.到了出现很多++++++++后,计算机又自动重启动,然后有是++++++++, 连蓝屏都没有出现   怎么办?非常郁闷.我刚刚接触VXWORKS,所以请各位大虾帮助我!

值得注意的是,我把相同的BSP拷贝另外一台德国控创的845芯片组工控机上就没有问题.而且研华技术支持不对VXWORKS进行帮助!!!多谢了了!!

网友A:
chkdsk一下c盘里的bootrom.sys,看看是不是连续的。怀疑是bootrom不连续引起的。
最好将bootrom.bin及其他mkboot.bat vxsys.com文件copy到其他盘,比如D盘,然后将C盘格式化一下,然后在D盘下
d:> lock C:
d:> mkboot c: bootrom.bin

网友:
http://www.vxdev.com/Soft/mysoft/200803/58.htm
用这个启动光盘启动看一下,里面的bootrom有fei的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kdsk一下c盘里的bootrom.sys,看看是不是连续的。怀疑是bootrom不连续引起的。
最好将bootrom.bin及其他mkboot.bat vxsys.com文件copy到其他盘,比如D盘,然后将C盘格式化一下,然后在D盘下
d:> lock C:
d:> mkboot c: bootrom.bin

我是在优盘里面执行的

e:> lock C:
e:> mkboot c: bootrom.bin

也没有用

http://www.vxdev.com/Soft/mysoft/200803/58.htm
用这个启动光盘启动看一下,里面的bootrom有fei的支持的
我注册了,但是下不了啊!

网友:
http://www.vxdev.com/Soft/mysoft/200803/58.htm
改好了,iso文件不能通过ie下载@_@,又用rar打包了一下,再试试吧,不好意思!

网友:
在确定bootrom.sys的文件连续的前提下,请先确定执行到romInit入口。另,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CPU?具体点,最好能贴出CPUID信息。

网友:
感觉就是二楼说的这个原因,要不在DOS下面拷贝试试

网友:
lz的机器,显卡是共享显存吗?我严重怀疑是这个在搞鬼

可以和我联系,一起探讨msn:tianlin_lbg@hotmail.com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

网友:
楼主,我正好也是用tornado2.2/VxWorks5.5 在pentium4 /865芯片组 的工控机上移植。
刚开始和你的情况一样,也是只停留在v1.6++++++++++++++++++++++++++++++这里,进不去蓝色屏幕。
但是同一个硬盘拿到845芯片组的电脑上就能启动。
后来我在国外网站上找到一点提示,对bsp的config.h文件做如下修改:

all you have to do is to modify the config.h file of the BSP as given
below.

#define INCLUDE_CPU_PROBE /* define to perform sysCpuProbe() */
#ifndef INCLUDE_CPU_PROBE
# undef CPU
# define CPU PENTIUM /* for CPU conditionals in BSP */
#endif /* INCLUDE_CPU_PROBE */

to

#undef INCLUDE_CPU_PROBE
#ifndef INCLUDE_CPU_PROBE
# undef CPU
# define CPU PENTIUM4 /* for CPU conditionals in BSP */
#endif /* INCLUDE_CPU_PROBE */

之后重新做bootrom,再制作启动盘,就可以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