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B5.0 SYSGEN编译报NDIS出错 ?

楼主:
我用的是优龙2440的板子,建立了一个工程后,编译报NDIS错误。我工程中并没有用到NDIS相关的文件,请问哪位大侠知道原因?

BUILD: [01:0000000209: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C:\WINCE500\PBWorkspaces\arm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Ndis.lib'
BUILD: [01:0000000211: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NOLINK=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网友:
这个你要问优龙才知道。好像他网站有说明了。

网友:
打开命令行窗口,用Set查看一下环境变量,是否在BSP中把相应的Sysgen宏设上了
另外用向导重新生成一个Workspace,再编译试试看

网友:
可以先在DIR中把你的网卡的驱动去掉
看看还有没有错误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帮你顶!

网友A:
你的OS design组件里没选NDI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OS design组件里没选NDIS吧。

如果没有选上,就把它加上;
如果已经选上了,就把它去掉

编译的问题很多人问,好象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万能的方法,一个一个的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