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用EVC编写一个串口通信程序,基于对话框的程序
串口读数据单独建了一个线程
线程代码如下:
CLiftArmDlg *pDlg=(CLiftArmDlg*)lparam;
while (true)
{
        if (WaitForSingleObject(pDlg->m_ExitThreadEvent, 0) == WAIT_OBJECT_0)/* 等待线程退出事件 */
                break;
}
其中WaitForSingleObject(pDlg->m_ExitThreadEvent, 0)的第二个参数设为0时,程序启动时主窗口基本就无响应了。
但如果设为500则一切正常。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用SetCommMask和WaitCommEvent试试

网友:
WaitForSingleObject函数的第二个参数设为0时在EVC0中默认为无限等待吗??

我改用
if (MsgWaitForMultipleObjects(1,&pObj->m_ExitThreadEvent, 0, 0, QS_ALLEVENTS)
                        == WAIT_OBJECT_0)
{
        break;
}
后一切正常!!

网友:
第二个参数设为0是测试一下状态后马上返回。

加你的while(1)

这个线程可能把cpu给占了。造成其它线程抢不到cpu。

为500后,其它线程有机会得到cpu。

网友:
多线程不是轮转cpu的吗,怎么会出现一个线程占死cpu呢??

网友:
还有用91program的添加SetCommMask和WaitCommEvent操作后第二参数设为0也一切正常了!!

网友:
wince的cpu比较差,基本上如果有一个线程工作很忙,而优先级比较高,界面是动不了的。
所以最好用WaitCommEvent等待数据到来,然后读取。代码中用
if (WAIT_TIMEOUT != WaitForSingleObject(pDlg->m_ExitThreadEvent,0) )
   break;

关闭时记得用SetCommMask让WaitCommEvent退出等待,那么这样就能马上响应ExitThreadEvent事件,这样做也不用浪费事件在等待事件的触发。
如果每次都等待500ms,那么再接收数据的时候会很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