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DeviceIOControl 函数对USB开发芯片(8051F320)进行读写

楼主:
如题:
1.如果不可以用DeviceIOControl 函数进行读写,那该用哪些方法
2.如果可以,望提供可行的参数

函数定义:
DeviceIoControl(
    HANDLE hDevice,
    DWORD dwIoControlCode,
    LPVOID lpInBuffer,
    DWORD nInBufferSize,
    LPVOID lpOutBuffer,
    DWORD nOutBufferSize,
    LPDWORD lpBytesReturned,
    LPOVERLAPPED lpOverlapped
    );
主要是 dwIoControlCode这个参数

网友:
呵呵,刚刚搞完一个磁卡读卡器的驱动,才把这个东西搞明,不知道我是否理解你的意思,希望对你有帮助

1:可以用DeviceIoControl来读写USB的数据,如果你不想,那么你可以用XXX_Read\XXX_Write
2:对于你说的参数问题:dwIoControlCode其实是你自己为处理相应的问题宏定义的标识,比如说,你定义了USBXXXXXREAD,当你想READ的时候,把这个标识作为第二个参数传入。它对应的是XXX_IOControl函数中的第二个参数,在这个函数中,你可以switch/case分支来处理你想要的操作

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有问题我们在讨论啊^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