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vs2005上的win32工程中加入一个对话框并且为上面 ...

楼主(2008-11-11):
如何在vs2005上的win32工程中加入一个对话框并且为上面的按钮加入消息处理函数,急急急急急急
如题,在资源界面添加了一个dialog,上面有一个ok和取消键,
自己曾经做过mfc的桌面程序,记得按ctrl+w就调出类向导界面为新对话框添加类,
但win32我就不懂了,请问高手们如何添加界面,并为按钮添加消息处理函数。
多谢。
工程
对话框
如何
程序

网友A:
首先选中在资源里建好的Dialog,在VS2005右边会有一个隐藏的“属性”页
在这个属性页里面就可以添加自己的控件事件和消息了

网友B:
各位,还是不行呀,
新建一个dialog,可是他的属性栏里,
消息处理就是闪电那一项都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双击按钮或dialog本身就弹出一个界面,我就不知道选什么了,
请大家指教。

网友C:
鼠标右键点击dialog,选择添加类,然后自己填资料。

网友D:
已经解决了,
谢谢大家,
另外请问大家,win32里怎样弹出一个提示的对话框,
就是那种只有一个OK键的提示信息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