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USB出现乱码

楼主(2008-07-02):
串口转USB出现乱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现过串口转USB在UBOOT下面出现乱码的?我用的sbc2410的板子,在vivi上正常,在norflash上启动uboot出现乱码用的是HL340的芯片
vivi
芯片

网友A:
别说USB转的了,就是直接串口连,都出现乱码的。关机重启能解决。
但是这样转的,如果关机重启还一样,那如果能排除波特率设置,流控设置的问题,那就是线的问题了。

网友B:
转接线很容易出问题,不过如果说在ViVi下正常,说明硬件不是问题,看一下一些设置

网友C:
换根先线试试先

网友D:
我就在想会不会我移植的那个uboot有问题???
我去重新编个uboot去

网友E(2008-10-29):
一样的问题,一样的线(HL340,生产商是HL),在VIVI下也是乱码!
估计是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