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中spcomm控件安装问题

楼主(2008-07-13):
delphi中spcomm控件安装问题
安装好后(SYSTEM中有红色控件)把SPCOMM控件放入窗体,没写一行代码直接编译弹出SPCOMM单元文件,编译不过,好像内嵌了一个代码单元,怎么回事?
安装

网友A:
Delphi没用过。而且这里做单片机工控,用上层软件的不多。建议去Delphi版块讨论

网友B:
我用过,没你说的问题,不行你重新加载一次控件,再不行你就去下一个comport控件,很好使,我在上位机个用过,与单片机进行串行通讯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