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故障: VISTA下图片自动播放时偏向右侧,不知什么原 ...

楼主(2008-05-29):
显示故障: VISTA下图片自动播放时偏向右侧,不知什么原因?
请教一显示故障:
在VISTA平台下,使用windows自带的图片播放器,自动播放时图像偏向右侧,此现象只有在最大分辨率的情况下会出现,在此特请教一下高手们,指点指点,谢谢!
windows
播放器
分辨率
图片
自动播放

网友:
大家都沒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没有也没关系,可以说说你的看法吗?

网友A(2008-09-23):
可能是显示器设定有问题,调节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