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台普通台式电脑作工控机实验用,dell的用哪一款好呢?

楼主:
要求3个PCI以上
232口
机箱小巧一点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要求

网友:
自己装一个吧  也就1K多一点

网友:
引用楼主 huole 的帖子:
要求3个PCI以上
232口
机箱小巧一点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要求

这种机子要自己配置才行,现在很少电脑有串口了。

网友:
是的, 得自己配

网友:
自己组装一台性价比多高啊,显卡不需要太好,主板集成的也可以,这样可以节省很多钱,搞编程内存最好大一点2G很不错了,硬盘不需要多大,不过目前主流的160G很便宜了,CPU500块钱左右的,你想要一个机箱小巧一点呢,那么主板就需要MicroATX结构的小板子,很多品牌都有这种规格的板子,到泡泡网选一下就好了。这些硬件自己都可以现在泡泡网选一下,选好之后列个单子再到电脑城去选配,组装,这样被忽悠的可能性小一些。3000块钱以内对于搞单片机来说就是一台相当好的电脑了。

网友:
楼上讲的很好,那些品牌机,不一定满足我们的要求.玩技术要自已折腾才能出真功夫,而且要舍得扔票子,.稳定,可靠,低配的机子最适合作实验用,建议买个老机器但没出过任何硬件问题的机子即可,几百块的也可.PCI多一些的,各种"口"要多的:要求3个以上PCI,2个以上232口(很有用 )2个内存槽以上,IDE和SATA也要多的,另外有AUDIO口.电源要300W(必要时要换)机箱大,主板大,有好处.注意:一台实验机,一台上网机较好,可省钱!!

网友:
普通电脑的抗电磁干扰可能不太好,如果环境恶劣,还是建议用专业的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