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WINCE下写应用程序,怎么获得USB插入的消息 ...

楼主(2008-01-08):
请高人指点:WINCE下写应用程序,怎么获得USB插入的消息?
WINCE下写应用程序,怎么获得USB插入的消息
应用程序
WindowCE

网友A:
DefWindowProc(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这个消息处理处理
if ( message == WM_DEVICECHANGE )
{
switch (wParam)
{
case DBT_DEVICEARRIVAL: //U盘插进来
{
}
break;
case DBT_DEVICEREMOVECOMPLETE:
break;
default:
break;
}
}
这个是U盘插入的消息响应..

网友B:
谢谢 kevince,我怎么才能知道wince usb设备guid?还是它就有固定的字符串?

网友C:
1楼提供的方法是一个通用的检查硬件插入拔出的方法。
U盘插入会激发WM_DEVICECHANGE,其他的外设插入同样也会激发该消息。
如果有多个外设时需要小心处理。
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找了一下网上的资料
http://blog.eeworld.net/rageliu/archive/2006/05/18/743940.aspx
不知道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