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的问题:MAX7219

楼主(2008-09-26):
初学者的问题:MAX7219
我用MAX7219 怎么LED不显示,我用的单片机是C8051F360,是不是和SPI的初始化频率有什么关系啊?请高手指点迷津!!!
频率
初学者

网友A:
具体我也只能猜你的问题:
一。先确保你的LED电路是能亮的
二。7219电路是没有错的,正常工作的
三。MCU的SPI和7219电平接口是正确的
四。MCUSPI上是有波型的,而且是能在7219上能识别的(只能看芯片手册)
五。电源能扛得起这个功耗
一般来说,这些确认了一遍
LED是能亮的,呵呵

网友B:
MCUSPI上是有波型的,而且是能在7219上能识别的
可能是这个问题,是不是要示波器来测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