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ucp通信问题

楼主(2008-02-27):
wince上ucp通信问题
请问各位大哥,pda能通过无线网络与pc之间进行udp通信吗?我用evc写的一个udp通信的程序,在pda上自己给自己发是可以收到的,但是给pc机发送时pc机收不到,pc机上的udp接收程序是用CB写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程序有问题?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下,谢谢了!
wince
程序
WindowCE

网友A:
无线网络? GPRS
它们之间的通信,肯定是可以的。
增加一些测试输入语句,来分析不能通信的具体原因吧。

网友B:
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测试了一次就可以了,是cdma的,谢谢了

网友C:
无线网络对于UDP有时丢包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D:
在读取数据线程中,我用
recvLen = recvfrom(pSocket->m_UDPSocket,recvBuf, 1024,0,(SOCKADDR*)&tmpAddr,&tmpRecvLen);
来接收数据,如果接到数据程序就会退出,但是如果接不到就没事,请问各位大虾着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E:
查看返回值 recvLen,并且用 WSAGetLastError得到错误ID,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F:
返回值是对的,我用 WSAGetLastError时出异常了,appui1.cpp,line154

网友G:
得到错误返回值是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