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ocx控件注册问题

楼主(2008-07-22):
wince ocx控件注册问题
我用EVC4.0建的Active X工程,不添加任何代码,在wince5.0模拟器上,将x86目录下的regsvrce和.ocx文件拷贝到/windows目录下,运行regsvrce xxx.ocx注册控件,跳出loadlibrary xxx.ocx failed。这是怎么回事啊,哪位大侠注册过wince下的ocx请指教
目录
模拟器
failed
wince

网友A:
首先确认一下ocx文件也是X86的。
而regsvrce.exe,似乎是有些问题的,
在注册Filter时,注册表里面的路径出错,还得自己手动去修改。

网友B:
ocx是x86的,regsvrce有什么问题呢,那要怎样注册?

网友C:
两个都要是X86模拟器的,OCX要求是,REGSVRCE。EXE也应该是。还有就是路径要对了,一般放WINDOWS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