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 创建一个构建环境问题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SET _WINCEROOT=C:\WINCE600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CD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MISC

C:\WINCE600\PUBLIC\COMMON\OAK\MISC>WINCE.BAT
_WINCEDRIVE=C:
C:\WINCE600\PUBLIC\COMMON\OAK\MISC>SYSGEN
Starting sysgen phase for project ( common )
ERROR: Project specific cesysgen.bat not found. Please create a
       cesysgen.bat in \oak\misc
按照WINCE 实用开发技术 书上这么操作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
当然装了,我是PB6 在VS2005下的

网友:
这跟书没关系了,你的cesysgen.bat没有肯定是不对的。像是环境的总是,你在PB的目录下搜索一下cesysgen.bat,这个拷到\oak\misc下面去试一下。

网友:
我找了个 CESYSGEN.bat 放到这个目录下了 但是结果还是出现这个错误 是不是还有什么环境变量没有设置?

网友:
%_PROJECTROOT%这个应该在SET _PROJECTROOT=你的工作目录 也就是有CESYSGEN.bat的文件夹 在环境变量里要设置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