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2440的触摸屏校准问题

楼主:
各位,请问一下,触摸屏校准问题,我使用的是友善之臂的s3c2440的开发板,在qtopia core4.3.5做的图形代码,

现在在板子上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触摸屏可以响应,左右划动是正确的,但是上下划动则是想相反的,请各位给予帮助

我认为是坐标校准,但是我使用tslib1.3校准的时候,校准程序是出来了,但是我点击触摸屏就没有响应,不知道是何原因。

附上我的配置信息
qtopia core4.3.5的配置信息
./configure -prefix /opt/arm/qtopia -embedded arm -xplatform qws/linux-arm-g++ -depths 4,8,12,16 -no-qt3support -no-qvfb -silent --release -no-mouse-linuxtp -qt-mouse-tslib -I/opt/arm/tslib/include -L/opt/arm/tslib/lib

网友:
请各位大哥不灵赐教。帮帮忙啊

网友:
看你的描述,只要在驱动中,上传触摸点数值时,将y坐标相对y轴像素取余就行。比如240x320的屏,y轴是320个像素,那你只要在驱动里,将原来的return y;改成return (320-y);就行。

网友:
感谢二楼大哥给的建议,我去试下。

网友:
谢谢2楼的大哥了。虽然我不是用换的返回值,换了个驱动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