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应注意问题

楼主:
查看资料看485总线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为以下几点:
1、错误状态保护:也就是用上下拉电阻保持空闲时的状态,max485有此功能
2、过电压保护:2个二极管连接到电源5/0V,一般数字ic都有这个
3、静电放电保护(esd):安规电容连接到保护地,max485esd型号有此功能
4、雷击保护:用放电管或者放电间隙
5:总线匹配:一般来说在差分端口A/B间接个120欧的电阻,效果显著.但是功耗就大了.我公司总工说还可以用电容来实现,俺不懂.还望大牛指点!
6:防雷击和静电保护:可以用X030和P6KE10A组合保护.一级帮,我的产品都是这么干的,效果非常好!也有接保险的,看起来不怎么样!
7:错误状态保护:一般在接受端R0接10K欧的上拉电阻即可!
8:过电压保护:俺就知道老赵说的
9:MCU上电保护:听“小爱人”说不宜直接用MCU的引脚直接控制!最好通过反相器和驱动器接。我是用一个7407,很不错!
10:总线隔离:加两个光耦就行了!
11:通信距离和通信速率有关。通信速率越高,距离越短。不知道有没有约定和公式?
12:实际驱动能力:我公司经过实验:一总线上不宜超过32(30)个!

还有那些细节问题需要注意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先向LZ学习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