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新线程后,在调试跟踪的时候,新线程中对传入参数(一 ...

楼主(2008-06-19):
创建新线程后,在调试跟踪的时候,新线程中对传入参数(一个控件)实施操作的时候报错
点击一个按钮后,创建一个线程,传入一个参数(一个控件,比如是CComboBox),在新线程里对该控件实施操作的时候,系统提示说MFCCE300.DLL错误,语句定到ASSERT一行,说SENDMESSAGE的时候有错误,如果是跟踪调试的话,线程变量显示的那个小窗体的标题就灰了不可用了,这是什么问题,请点拨下.谢谢.
跟踪

网友A:
建议你调整一下代码,这种做法实在不可取。
界面的东西应该在同一个线程中写。
别的线程需要界面的,应该通过线程通讯来处理。

网友B:
1、线程传参数应该传指针吧,保证你的指针的正确性 比如
CreateThread(LPVOID tt)
CComboBox* a = (CComboBox*)tt;
或者直接发送 HWND 即可
2、MFCCE300.DLL错误 看看你系统是否支持 MFC

网友:
谢谢楼上二位的回答,我测试的程序是《EVC高级编程及其应用开发》中的例子。我查阅了些资料,说“{ ASSERT(::IsWindow(m_hWnd)); ::SendMessage(m_hWnd, CB_RESETCONTENT, 0, 0); }”这样的错误是由于参数传到线程里了,但该控件却还没有创建,或创建失败,所以向它发消息就失败了,地址为空。加个ASSERT宏来验证下再继续,但我有个事情感觉有些奇怪,这个现象属于偶发性的,10次出8次,还有一两次倒完全可以正常运行。一楼所说我完全赞同,只是我的程序里,要建立个线程专门用于监听套接口的数据,线程里是循环while(1),对收到的数据包进行解析后填充到控件里,我知道这可能不是好的办法,因为我原先一只做linux c的,习惯了API,不喜欢封装后的SOCKET类,对于要重载OnSend,OnReceive之类的函数,总是感觉异样,且总是一来一去的通信模式,我正开发的是类似与MSN的即时通信软件,纯粹是业余爱好,并非工作需要,我用linux C实现了服务端,用VC实现了WINDOWS平台的客户端,用GTK+实现了linux客户端,现在正在想用EVC实现PDA版,服务器架在公网上了,可以运行了。再次感谢楼上二位。怎么送分呀?

网友C:
谢谢二楼,下次分给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