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手机作为电脑麦克风使用?

楼主(2008-02-19):
如何利用手机作为电脑麦克风使用?
各位大虾,我想实现手机作为电脑麦克风使用,用usb接口连接,希望做过的朋友能给点帮助,如何将手机作为usb接口的麦克风?如能帮助,非常谢谢!
麦克风
手机
如何
接口

网友A:
e uj有意思,呵呵 帮顶一下

网友B:
为了这个小应用来开发不太划算把。要是蓝牙的话,双方都能支持就很容易做到了,如果是usb的话,先不说你windows怎么开发一个音频设备,手机也要是支持原生程序开发的才能做到的吧。

网友C:
哦,你说麦克风,那应该容易点,要手机能完全控制手机的usb输出,能搞定这边的开发以后,还要看win是不是支持usb的mic,如果有标准驱动就好办,不然还是得自己弄。

网友D:
fluke 你好,市面上有usb接口的麦克风,所以对于声卡来说他会监控到usb类型的mic接口设备,我不清楚是要在手机硬件上做改动,还是编写相应的驱动,如果手机能作为mic这样在网上聊天就会很方便,不用花费了,呵呵!
你说的手机能完全控制手机的usb输出是在手机上编写软件吗?

网友E:
是啊,你要控制usb嘛。另外,有usb的规范的,你可以看看,我是门外汉,不清楚usb设备的类型是不是固化在usb设备的rom里面的,如果能编程实现就最好了。
我没有看过文档就说是很不负责任的,不过目前真的没有精力去研究usb的文档。我也很想知道是不是这样。电脑的usb驱动在轮询到usb设备接入的时候,应该会访问制定的位置得到设备的类型,厂家,然后应该会有通信的方式来查询这个设备的一些信息,确定是不是mic设备,或者mass storage设备。
具体要看看文档才清楚。

网友F:
有一些东西可能是不能用软件编程控制的,比如固定的存储区。要刷的。

网友(2008-04-30):
lz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