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I总线最大的数据传输速率为133MB/s,这个是怎么 ...

楼主(2008-01-02):
为什么PCI总线最大的数据传输速率为133MB/s,这个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为什么PCI总线最大的数据传输速率为133MB/s,这个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计算
数据
最大的

网友A:
最大不止133.
书上说:一个66M的PCI,用32或64位传送,理论上可达 264M或528M每秒。

网友B:
为什么呢?

网友C:
8*66 = 528 可能算最大理论值

网友D:
注意单位
133MB, 是字节
264M 528M,是bit
传输速率根据总线最大时钟频率,和传输使用的位数(16bit,32bit)计算得出。

网友E:
528M 是字节,PCI总线是 32位或64位,也就是4或8字节

网友F:
哎,还是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G:
位宽32bit=4Byte
频率33MHz
所以最大传输速率为33M*4B/s=133MB/s

网友H:
按照PCI clock 计算出来的理论速度

网友:
参考7楼

网友I(2009-03-27):
我们的PCI总线位宽,一般是32bit和64bit,而用的时钟频率一般是33MHz和66MHz
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是32bit,33MHz的总线,他的理论最大传输速率为32bit*33MHz=1056Mbps=132MB/s
同理64bit,33M的总线,64bit*33MHz=2112Mbps=264MB/s
64bit,66M的总线:64bit*66MHz=4224Mbps=528M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