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求救!!

楼主:
我在学习verilog的时候遇见了个例子,没看明白,请大家帮忙:
  例子如下:
module f1 ( y1, y2, clk, rst);
    output y1, y2;
    input clk, rst;
    reg y1, y2;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y1 = 0;
    else y1 = y2;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 (rst) y2 = 1;
    else y2 = y1;

endmodule

书上说,如果前一个always块的复位信号先到0时刻,则y1和y2都为1,如果后一个always块的复位信号先到0时刻,则y1和y2都会取0。
这点我不太明白,请高手给详细解释一下!
如果前一个always块的rst先到时,后一个always块处于什么状态呢,用modelsim如何查看y1和y2的值呢,谢!!

网友:
y1, y2输出为相位相反的方波;
用modelsim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代码很清楚啊
有哈不明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