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
那位高手可以说一下计算机机与单片机之间的通讯原理?还有就是单片机的工作原理?谢谢了!

网友:
说起来就成讲课了

建议读书:《单片机原理与接口结束》、《visual c++ 串口通信技术与工程实践》

这些都是应用,不过要是真的要探究个原理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可能看《信号处理》、数电模电、甚至是管子开始吧,再深究可能就分子,原子。量子什么的

网友:
那如果用java来做这一块,又怎么做呢?我想<>就没有必要看了吧,单片机的接口无外就那两种吗?串口和并口.再者了,只做一个通信小程序,不用这么麻烦的吧.另外,还想请教一下,单片机与计算机之间的通讯,是以帧的格式通讯的吗?

网友:
通讯原理?串口?并口?USB?PCI?网口?红外?蓝牙?GPRS?

看了你之前的帖子,知道你想用串口。不过这个帖子可没说明,我就当不知道了。

提问,首先要说明自己的环境,配置,想交流也无从谈起。

单片机工作原理?取指令,取数据,解析指令,执行。所有的CPU都这样,包括PC上的CPU。

网友:
     对了,我就是想用串口,通讯协议是:IEEE-1284,每次接收34个字节的数据,但是不知道怎么将它们封装成帧?还请指点一下,另外,计算机与单片机之间的通讯单位必须是帧吗?以字节的形式不行吗?
     环境:在windows xp下,用java编写了一个通过访问rs232端口的上位机与下位机进行通讯的成程序,也引用了sun公司发布的java communication api2.0,无法接到数据之外,单片机还没法得到pc机发给它的指令?可以通过编译,但是运行后会自动退出系统,还抛出了NoClassDefFoundError的异常.具体如下: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sendData(wrong name:ExampleToc/SendData)
   at java.lang.ClassLoader.defineClass1(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defineClass(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security.SecureClassLoader.defineClass(Unknown Source)
   at java.net.URLClassLoader.defineClass(Unknown Source)
   at java.net.URLClassLoader.access$000(Unknown Source)
   at java.net.URLClassLoader$1.run(Unknown Source)
   at java.sec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net.URLClassLoader.findClass(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Class(Unknown Source)
   at sun.misc.Launcher$AppClassLoader.loadClass(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Class(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ClassInternal(Unknown Source)
     配置:jdk6.0,运行环境是eclipse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