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Marvell PXA310 的请进

楼主:
买了一个掌上电脑HP iPAQ 212,他的cpu类型是Marvell PXA310,请问这是个啥cpu,基于什么架构平台的,原来ARM的程序不用改动可以移植到这上面吗?x86下的程序呢

网友:
是Marvell的Monahans LV,以前是Intel的,XScale系列,从PXA250/PXA255/PXA270一步一步升级来的。
兼容ARMV5TE指令集,是Intel借鉴ARM体系,自己重新优化过的架构。
在WINCE中,可以找到XScale架构,不过一般开发还是直接用ARMV4i即可。
ARM程序可用,X86的不能用。

网友:
up. x86的需要在ARM下重新编译才可以

网友:
本身就是ARM架构的。

网友:
对,最近也在研究这个cpu,和以前inter的cpu有很多不同之处,移是可以移,不过不简单

网友:
to:shuiyan。我现在是用vs2008pro。
sdk是:Windows Mobile 6 Professional SDK (ARMV4I)
这样编写的程序,直接移过去没问题吧?

你说的那些我不是很懂,兼容ARMV5TE指令集,也ARMV4i吧(ARMV5TE与ARMV4i都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VS2008下开发的Windows Mobile6(ARMV4I)的,用在PXA310上没问题。

那些只是指令集,既然你不是做底层的,可以忽略。只要知道pxa310的基本架构就是ARM升级改造来的。所有基于ARM的东西,你就放心的在PXA310上用。

网友:
我们有这样的开发板,楼主可以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