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频器求助?

楼主(2008-08-05):
倍频器求助?
本人现在一项目需要一种倍频器,要求输入范围:在几MHZ-1GHZ内,最好是频率值和倍频数可设定的,望知道的高手给以指点,万分感谢!
频率
项目
最好

网友A:
应该有专用的芯片,比如PLL。

网友B:
如果最高不超过200MHZ,有一种6.5元的ICS501非常实用,可以倍2-8倍之间的多种,俺用这个级联将3-5兆不固定的时钟的倍频过16倍,不过其最高输出达不到1G.

网友C:
ics501有两个频率管脚,其接VCC,接地与悬空都表示倍率,常见的是两脚悬空------2倍,全接地-------4倍,全接VCC-------8倍等等,实际使用中,可以用两个跳线来进行运行时设置。

网友D:
用锁相环,1G有点高

网友E:
用PLL,几百M没问题,1G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