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掉开发板口串口反馈信息

楼主(2008-07-28):
如何去掉开发板口串口反馈信息
如何去掉开发板s3c2410的串口自动反馈信息?比如说,把开发板和pc连在一起,打开pc上的串口软件,再打开开发板上(wince5.0系统)的串口软件就会在pc上串口软件上收到一些信息,每当板子接收到数据时,pc上的串口软件就会收到类似 "+SL GetStatus 0x1270" 这样的信息,请问如何能不让开发板在收到数据进自动反馈信息?
因为我们最后是要把开发板和一个读卡器想连的,用开发板上的串口软件向读卡器里发送十六进制的命令,每个命令分两次发送,其间串口软件会收到读卡器的信息,但是如果发生我前面所说的情况,板子在收到命令时再反馈信息的话,就会干扰到向读卡器发送的命令,请问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如何
开发
十六进制
信息

网友A:
你搜索下你的BSP看有没有这样一条
#define UAR0_DEBUG_EN 0???
要是真的有的话就试试改成1!!!

网友B:
1.s3c2410有三个串口,你的wince可以换个debug输出口。
2.更改相应的OEM实现的串口调试函数,如OEMDebugInit,OEMWriteDebug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