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前加nodebug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0-07):
函数前加nodebug是什么意思
如题,这样用有什么好处吗?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好处

网友A:
我用过的平台没有这个参数的
猜之:
告诉编译器,不要在这个函数里加入仿真调试需要的信息
这样:可以减少生成的代码量
但是,不能在这个函数里进行仿真调试(像单步,断点什么的)
另外一个,在写ASSERT这个宏的时候,也通用用NODEBUG作为参数取消这个调试宏的作用

网友B:
-nodebug:去除BIN文件中的调试代码,减少生成程序长度

网友C:
呵呵,谢谢楼上两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