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320*240显示驱动开发

楼主(2008-05-19):
wince 320*240显示驱动开发
要在以前640*480基础上修改分辨率为320*240,ce镜像启动起来后,系统图标明显过大.但能全屏显示.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wince
分辨率
开发
WindowCE

网友A:
试下选择使用QVGA资源

网友B:
分辨率低了,图标变大这应该是很正常的情况吧。

网友C:
应当dpi选的不对。
这个要在PB中选吧。再重新生成镜像。
具体在哪里我不知道了,你找找看。

网友D:
把1024的PC显示分辨率调成800的,然后再观察一下,对比一下,看你做的有问题没有.
应该会有不习惯的感觉吧

网友E:
这个跟分辨率没关系,DPI没设置好.

网友F:
应该在哪里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