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key

楼主(2008-10-11):
usbkey
请问各位大师:usbkey中的数字证书能复制,改写么?谢谢!
证书

网友A:
usbkey 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它所支持的功能要看它在应用中的定义。
一般来说,数字证书是可以复制、改写的。因为数字证书采用 RSA 算法生成,是几乎无法伪造的。

网友B:
当然是有内部工具可以复制出来的,只要内部FW支持外读,在经过验证后读出
平时,都是经过验证后,在内部使用证书用硬件加密算法后把数据传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