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中加载自己的开机界面问题

楼主:
  我想在我的开机界面上加载一幅自己的图片,打开开发板电源系统启动显示我的开机界面是是我自己设计的图片,谢谢!

网友:
做一张LOGO,烧进去就行了!

网友:
  能具体点吗?放在在

网友:
请问具体步骤是怎样的?在怎么做?

网友:
放在nboot或bootloader里吧,参考下别人的bsp

网友:
放在bootloader里,或者可以作为一个应用程序放在系统镜像文件里面,网上的例子很多

网友:
up~学习
lz解决的一定要讲明详细步骤啊

网友:
lz搞定没有,帮你up 一下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我的平台:
32 mips cpu,320x240 触摸屏,wince5.0

修改了LCD的配置,基本系统跑起来可以显示windows界面,也能操作。

只使用eboot,不加系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烧录图片到指定地址,图片总是显示不正确?

网友:
我曾经在网上搜索到一篇类似的文章,可惜找不到了,
好像将自己的图片改名为logo.sys还是怎么的,
自己找一下,应该可以找到,不过,那种方法界面持续的时间比较短,应该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等待牛人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