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oE拨号上网问题!

楼主:
我在wince实现PPPoE拨号上网,现在可以拨号成功了,不过就是上不了网,ping也不通,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帮帮忙。
谢谢!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顶!!

网友:
DNS没有设置?

网友:
是不是这个
http://topic.eeworld.net/u/20070925/10/19da907d-df8e-4a3a-b715-b41d5a8049a3.html?1576973858

网友:
中午已经搞定,只是没有时间上来。经过试验不要设置网关和DNS就可以。

网友:
早上已经搞定了,去掉DNS和网关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
现在有另一个问题。使用RasDial拨号上网,放回成功,可是不能上网,然后直接用wince拨号能上,证明实际上拨号没有成功,RasDial又怎么return 0呢?
哪位调用成功了,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参数没有设对。

网友:
我这边就是用WinCE建立一个拨号连接,然后RasDial调用之,并传入用户名密码给他,就可以拨号成功了。

那天拨号成功不能上网是因为打开ADSL modem的DHCP功能后,路由总是指向192.168.1.1,解析不出去。后来重置出厂参数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我的是在wince里面设置了网关和DNS,后来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