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哪可买到pxa310的JTAG 下载器啊, 要支持xdb的..!!

楼主:
就像2440的那种jtag小板那样的, 有吗>??
谢谢!!

网友:
PXA3X0 (PXA300 PXA310 PXA320) JTAG 仿真器

国内首款支持Marvell最新Xscale PXA3X0系列的JTAG仿真器.

硬件特点:
1. 使用ASIC专用芯片设计,下载速度远快于普通JTAG电缆,下载时间仅需普通JTAG电缆的几分之一。

2. 由USB接口供电,目标仅需提供参考电平, 也无须独立电源。

3. JTAG 接口信号电平由目标板决定。

4. 国内唯一一款USB接口PXA3X0仿真器,支持USB 2.0/USB 1.1,

5. 体积小,只比IP电话卡略大一点,携带方便。

功能:
● 支持Win2000/WinXP

● 支持SDT 2.51, ADS 1.2, RVDS,Multi2000, CodeWarrior, IAR,GDB/Insight等支持RDI协协议的源代码级调试软件

● 支持CPU内核类型自动检测。支持 PXA3X0 (PXA300,PXA310, PXA320)
● 支持调试Flash中的程序
● 支持硬件断点和软件断点
● 支持ARM/Thumb模式
● 支持MMU Enable 模式下调试
● 支持Cache Enable 模式下调试
● 支持调试器直接下载程序到处理器内置Flash

● 使用RDI接口, 无需网卡的支持
● 支持多种NAND Flash烧写(使用附带软件)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ba34c7e962266a77ea1e311a8fc76963.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