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4能读不能写。

楼主:
你们好:
    我用at89s52 晶振是11.059.at24c04 上拉电阻是4.7k SDA与SCL管脚是p2.0与p2.1
   能读不能写,以下是我的eeprom基本程序,请各位看看。
void start_i2c(void) //开始总线
{
SDA=1;
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
}
void stop_i2c(void)
{
SDA=0;
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
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sendB(uchar c)//发送一个字节
{
uchar bit1;
  // for(bit1=0;bit1<8;bit1++)
  bit1=7;
  do
   {
    SDA=(bit)(c&0x80);
    //_nop_();
    SCL=1;
    c=c<<1;
   // _nop_();
    SCL=0;
   }while(bit1--);
   _nop_();_nop_();
   SDA=1;
   _nop_();
   SCL=1;
   _nop_();
   if(SDA==1)ack=0;
      else ack=1;
   SCL=0;
   _nop_();_nop_();
}
uchar recB(void)
{
   uchar rc;
   uchar bit1;
   bit1=7;
   rc=0;
   SDA=1;
  // for(bit1=0;bit1<8;bit1++)
     do
      {
        rc=rc<<1;
        SCL=1;
        rc=rc|((unsigned char)(SDA));
      }while(bit1--);
     SCL=0;
    _nop_();_nop_();
    return(rc);
}

void ack_i2c(bit a)//应答
{
  if(a==0)SDA=0;
    else SDA=1;
  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
}

bit sendbety(uchar ad,uchar sad,uchar *str,uchar val)//发送多字节
{ uchar a;
  start_i2c();
  sendB(ad);
  if(ack==0)return(0);
  sendB(sad);
  if(ack==0)return(0);
  for(a=0;a   {
  sendB(*str);
  if(ack==0) return(0);
   str++;
  }
  stop_i2c();
  return(1);

}
bit recbety(uchar ad,uchar sad,uchar *str,uchar val)
{ uchar a;
  start_i2c();
  sendB(ad);
  if(ack==0) return 0;
   sendB(sad);
  if(ack==0) return 0;
   start_i2c();
   sendB(ad+1);
   if(ack==0) return 0;
  for(a=0;a   {
   *str=recB();
   ack_i2c(0);
   str++;
  }
   *str=recB();
  ack_i2c(1);
  stop_i2c();
   return(1);
}

网友:
LZ你确定能读?

呵呵

是不是读出来是00你就觉得能读了?

网友:
读写转化时SDA需要改变方向与数据方向一致, 不知道at89s52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嘿嘿,这个是24C02的

不知道合适LZ不

网友:
我读出来的数据不全是零。而且at24c04也应答了返回1,出错就返回0。

网友:
I2C的地址有没计算对,上拉电阻是不是合格?

网友A:
很有可能你没有加上拉电阻!
在SDA、SCL这里加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你没有加上拉电阻!
在SDA、SCL这里加上拉电阻

现象很像这个原因引起的,可以检查一下了。
有时虽然上拉电阻电路图上有,但是不一定焊上了。

网友:
你要不把 怎么读和怎么写的代码也贴上看看?

网友:
上拉电阻我加了。
8楼的老兄你再看一下。我都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