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4.2 没有声音

楼主(2008-07-04):
wince 4.2 没有声音
用wince 4.2制定了一个Platform内核,选定了多媒体选项。
下载到仿真器上运行后,有micro media play播放器,
打开一个wav文件后,media play播放正常,但是没有声音。
相同的仿真器,运行另外一个Platform内核,运行后有声音。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可能是哪方面出现了问题?
Media
wince
播放器
仿真器
WindowCE

网友A:
声音组件没选吧,Audio部分的。还有多媒体里面的音频格式支持。

网友B:
好好找找audio方面的组件,以前也在这方面上过当。

网友C:
Audio 和 Media相关的组件看看有没有加齐:
Graphics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ies->Audio
Graphics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ies->Media->Audio Codecs and Renderers

网友D:
其它程序、或系统有没有声音呢?
音频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E:
我感觉其他组件都选齐了。
其它程序也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