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ActiveSync来调试EVC???

楼主:
最近使用KITL来调试EVC总是连接不上设备,想用用ActiveSync这个咚咚,第一次用不知道需要什么操作?

1 需要在CE OS和PC OS 上都安装ActiveSync软件吗 ?
2 XP是不是自带有ActiveSync阿,如果没有,是不是要自己安装阿?
3 有了必须的ActiveSync软件后在EVC里如何做设置来调试EVC?
4 ActiveSync是通过串口还是USB来工作的?

请知道的前辈逐一答疑我的上述四个问题,别见笑阿,我是第一次搞这玩意儿,先谢谢了。

网友:
1.只需要在PC OS上安装ActiveSync。
2.XP没有自带这个软件,需要你有安装文件。
3.设置很简单,调试程序就在EVC中调试。
4.ActiveSync通过USB通信。

网友:
楼上正解